三星R423扇热问题

楼主(2014-07-19):
开机后温度直线上升到80度风扇不转了 改长转也是 AMD的芯片主  扇热片应该是好的我用风枪在另一段加热 再摸一边温度差不多求解

网友:
那就是风扇有问题  你用可调电源调到5v  接原机风扇试试啊  我遇到过风扇转着转着就不转了  风扇是坏的

网友:
风扇转的时候温度也是直线上升  而且稳压电源侧一直转

网友A:
如果风扇没问题    直接飞条线过去风扇供电那里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风扇没问题    直接飞条线过去风扇供电那里就搞定了

风扇转的时候也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风扇没问题    直接飞条线过去风扇供电那里就搞定了

风扇转的时候也热,我无语了都

网友:
风扇转的时候也热热  要自动关机前几秒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