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Z03 艰难的屠杀。掉电加不上电!!!!!

楼主(2014-07-19):
         前几天接到一个私人的本本说不开机。我拿来一看。MD是对的啊!后来关机就不行 上电0.2A 不动了。o(︶︿︶)o 唉!本人因才报名迅维的远程!也不太懂。不过最后经过努力也成功了 说明学习远程也有用的哟!不好意思打了个小广告!下面我们就进行屠杀吧!!!!!
       不上电U供电5V变成了2.5V左右。难道板子有短路吗! 继续查5V去了那里。到了USB的供电难道USB的电容有短路吗? 立马把电容区取了。也不行!因本人是菜鸟不太懂,没法只能瞎搞。又继续查吧发现这个是3 5V 的管子 。发现这里的5V是正常 那应该短路或者是电压没其他在后面的电路中吧。
      抽根烟。想了下。这个板子是第一次可以开机。关了再开就不上电。难道温控有问题吗?那就查下吧 到了EC的73脚 难道这里有问题吗  说干咋就干。疯枪伺候。把73脚挑起来了。上电测试OK了。  MD这么快就修好了啊。试了很多次  应该是对了。又抽根烟庆祝一下。【只要是小小白修好一个机器应该都会抽根烟高兴一下吧!】放在那里 没事的再测试 别交给客服就出问题了。
       今早起来再次测试 突然MD烧了一个管子 心一下就低沉了。顿时感觉修不好了、上图给你看下吧 是这个管子烧了结果是风扇的电路。烧了5V直接对地。取掉。也不行。   后来郁闷了一会儿 又怀疑EC有问题 又去加焊EC  而且把73脚也焊上去了。结果。。。。。涛声依旧。。。。而且还要掉电。。。。
       死心不改!!继续检测5V到各部分的电路。
       我还是直接说答案吧  因不上硬盘就可以无限制的开关都可以。上了就不行 所以我就锁定了硬盘供电电路。用万用表检测到一个5V的电容 又跳变 极其不稳定。换了之后就杀了 我上个图吧  像素不太好  务喷!这个电容。
      我总结了一下。电容有问题。第一:贴片的小电容一般的阻值都是无穷大。第二:就是用我的办法如果有跳变说明电容有问题了。第三:最重要的还是买个波波直接就可以判断是否有问题。
      这台本本就本我彻底的杀了。说明没有示波器修机的确不好修。过段时间打算买一个。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不喜欢请别喷。
      我把点位。图纸。BIOS传给大家吧 方便大家好下载。

网友:
需要下载的朋友 可以下载哟 都齐全了。觉得好 多多少少加点分吧

网友:
学习了啊 啊啊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高手嘛。我们在维修店当学员的可没这么牛。

网友:
第一次有这样成绩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SUSC#这个是弄温控有问题的吗,要是遇到温控有问题都可以把这个脚抬起?

特意下图纸看了一下,这个板是NVIDIA芯片组的,SUSC#相当于INTEL的SLP_S5#,我试着分析下这个故障啊,不对欢迎指正,最先拿过来的故障,可能是CPU风扇控制芯片不良导致5V不稳定,不定时掉电,后来烤机时,CPU风扇控制芯片彻底烧坏,5V对地又使硬盘接口供电电路电容不良,造成了二次故障,好在楼主还比较细心,不然这板可就难修咯。

网友(点评):
你说要是SLP-S5他都抬起脚位了,机器还能上电吗?还望指点

网友:
讯维远程跟某宝上的远程视屏是一样的不?

网友:
夕阳的痕迹 -1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LZ好人啊 必须加分!

网友B:
CPU风扇控制芯片最后直接连的是不?

网友:
有图有真像    学了一期就这么大进步,帖子写的不错  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控制芯片最后直接连的是不?

CPU风扇控制芯片 我没有直连  我用了一根线飞到了5V

网友C:
不错修好才是王道支持下 我也要多看录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坐一楼   笑看二楼    有图有真像    学了一期就这么大进步,帖子写的不错  支持楼主

感谢谭总捧场。谢谢

网友B:
生不逢时,下午都没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修好才是王道支持下 我也要多看录像了

是的哟。能否加点分哇 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不逢时,下午都没分了

改天加也行的 嘿嘿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不错,你修的也不错

网友:
多学习就会了的啊

网友:
努力再努。。。

网友A:
请问下,SUSC#这个是弄温控有问题的吗,要是遇到温控有问题都可以把这个脚抬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SUSC#这个是弄温控有问题的吗,要是遇到温控有问题都可以把这个脚抬起?

这个应该不是。那个H-  开头的好像是检测CPU的。  多学习学习吧  应该可以抬起 方便你的思路呗。想学习 想报名去找饼哥吧  我才学了一个月。感觉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73脚不是温控吧

网友:
第一次就这样没有,同是迅维学员,有同感

网友:
小毫子  厉害啊   秒杀了

网友:
不错 总体思路还是没拐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