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4-07-19):
影驰9600GT虎将版,能进系统,能听到启动声音,但是显示器无反应,DVI和VGA接口都试过了,拿去修,说芯片坏了,请教下,芯片坏了,还能进系统吗?这卡还有救么?

网友:
你确定不是你显示器的问题吗?都能听的到系统声音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有时候检查不到显卡可以听到启动声音

网友:
有时候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也能好

网友:
估计是主板都没有检测到你的显卡,直接进系统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信号问题

网友:
你确定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
插个蜂鸣器听声音正常吗?

网友:
也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如果芯片坏了主板可能会检不到显卡,能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