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HM65集显主板上CPU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4-07-19):
今天收到一片老外的返修主板,经检测过后问题为开机大电流,待机开机一切正常,上CPU电流飚到1.5A,后测得主板有两个电感对地短路,还有一个电感阻值拉低,拆掉CPU后阻值又正常。HM65已经拆掉了。求大师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把cpu供电修好

网友:
阻值多少呢

网友:
CPU供电那块都拆了,上U还是短路的

网友:
阻值对地了两个

网友:
你搞错了。没有短时这样的,装了cpu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