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bd的定义

楼主(2014-07-19):
今天修一个显卡,核心供电无,显存供电也无,本着先修核心的目的,看了下。主控是BN-BD,求定义。另外,月饼老师教的查找IC型号那个也不行。

网友:
有这种芯片的代换表可以百度下

网友:
亲,能附张图吗,说下多少脚也行啊,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相关的芯片,建议只查”BN-“然后看芯片多少脚,再查找到的型号的引脚定义看与板子上的引脚能否对的上,比如是8脚的话就查RT9011的引脚看是否与板子上的引脚对的上,能对的上的话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