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刷通用固件后自校的疑问。

楼主(2014-07-19):
下的”不认盘“的视频教程。。重复他的流程。最后在线自校的时候走了4个小时了。。上面的进度还是0.0%?这是咋个回事哦。

网友A:
确认一下杀毒软件有没有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杀毒软件有没有关掉

根本就没装杀毒软件。80G的旧硬盘做的纯净版的XP 什么软件都没装。

网友:
关键的是不看哪个0%。

网友:
固件有问题吧,换个固件通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