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467A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19):
开机电流0.9A  一下到0.45A就掉电了。求助高手 帮解决一下    电压都有 。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但是0.45A有可能是CPU供电煤出来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有显示没

网友:
这样提问估计没人回答得了

网友:
起码要把自己测量的数值说说吧

网友:
如果开机一下子就上到0.9 的话  就是没跑马  ;查北桥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