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板号LA 6881P电池触发掉电

楼主(2014-07-19):
联想Y470用适配机开机正常,拔掉适配器掉电 ,用电池开机触发后掉电

我想请问,电池接口那的3VALW是电池发出来的吗?在电池端能测量到吗(我没测到有3V电压)?图二中VS有11.6V电压产生,我在图三的开关上测到开关上有11V的电压。
我不知道怎么修了,我测的这些正常吗?给点意见

网友A:
为什么不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B:
3valw是待机电压产生的,不是电池给的,查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alw是待机电压产生的,不是电池给的,查ACIN

是的,3VALW按下开关键就出来了,但是EC这端没有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查下充电电路

换了人新电池,电量只20%,用适配器进系统能正常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查下充电电路

能正常充电,所以我滑考虑去查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alw是待机电压产生的,不是电池给的,查ACIN

ACIN 在按下开关键的时候,只有0.27V

网友:
查查电池检测的

网友:
电池的检测脚,按下开关后,上面都有电压的,而且在EC上都能测量到

网友:
充电电路由问题的

网友:
不插适配器上电池的时候充电的管理芯片DCIN 和 VDD没有电正常吗?ISL6251AHAZ-T_QSOP24

网友:
进系统后能检测到电池吗?  显示的是什么状态看下  这样对你维修也有很大帮助

网友:
看看IO是不是 检测到电池电量低了

网友:
哇草,奇怪的事发生了,我刚才插上适配器,开机,测量充电管理芯片的DCIN脚和VDD脚,然后又拔掉适配器,发现机器不掉电了。风扇区有温度了,但是只电池还是开不了机。。。。我什么也没做啊,就是测量了下。。。。。。。。。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我想请问,电池接口那的3VALW是电池发出来的吗?
不是电池发出的 3VALW只是为电池温度检测上拉)
你的这个建议查查 电池的放电电路

网友:
这两张图,我测了一下,插适配器开机后,DCIN 有19V ,VDD5V是能进常进系统的,拔掉适配器后(装有电池的),电池续航时,DCIN 12V,VDD5V。关机,用电池开机,触发后,这两处都为0V。我想是不是DCIN的供电出问题了,但又不清楚2图中的VIN是多少V 从哪来的,我测了下PD301,两端无电压。求帮助,谢谢

网友:
还有,我搞不清楚在电路图中,哪些是输入电压,哪些是产生出来的输出电压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放电电路问题。。。

网友:
检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以前迅维上有个和你这个一样的故障,你可以查下

网友:
是不是隔离保护了?

网友:
我今天查了一下ACOFF ACOFF应该是EN发出来的吧?没插适配器的时候应该有3V左右吧,ACOFF现在是0V,之前这机器适配器开机后用电池不能续航,现在拔掉适配器不掉电了,但就是开机触发的时候,电源灯,电池灯同时亮一下,熄了。如果一直按住开关,风扇可以转上几秒,3VALW和5VALW也能出来,然后就熄灭(一下按住开关熄了的),但电源灯和电池灯还亮着的,还有一个灯是右下角的wife边上的灯亮,修不动了。是不是要检查ACOFF啊?

网友C:
B+ 插电池的时候是多少V 有人知道吗?

网友(点评):
B+上电池11V啊。。。适配器18.多你用表笔捅几下就可以可以试着先加焊EC和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该去迅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 插电池的时候是多少V 有人知道吗?

机器我倒是用电池开机了,我直接从充电管理片的上MOS管飞了一根线,飞到了电源管理芯片的ACIN脚,就能正常开机了,给VCIN提供了一个11V的电压。但现在开机后,不用适配器吧,还是在显示充电。插上适配器也在显示充电,还不知道充不充得上,哎,我也就是一个二水修理

网友:
师傅呀,修笔记本好难啊……

网友:
此故障已修复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哈,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0614497,在这里

网友D:
看来搞不清楚的地方很多,建议去进修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搞不清楚的地方很多,建议去进修下哦

我真正修好的电路类的主板,只有三个。。。。。

网友:
查查 EC 吧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搞不懂

网友:
vs电压一般要在17V左右算正常

网友(2014-09-02):
问题比较多
我的我要仔细看看啥情况了

网友:
是电池短路了吗

网友:
很明显是充放电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