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仁宝LA-5751P REV:1.0 不触发

楼主(2014-07-19):
联想Z460 仁宝LA-5751P REV:1.0 待机电压正常,3V,5V有但不触发。ec收到ACIN没有发出EC_ON。
测D14的1脚17v,3脚3.3v,2脚3.3v。Q28的2脚没电压,1脚17V。
这个EC_ON是不是待机就为高,还是触发以后才为高。

r302,r272阻值都正常。
EC的待机条件到正常,ec已经换了,EC的BIOS也刷了
ec32脚收到了ON/OFF#的跳变,117脚没有发出PBTN_OUT#,是不是EC还有问题啊。
EC_ON这里正常不。

补充内容 (2014-7-20 07:18):
D14的2脚是17V是我打错了。

网友(点评):
EC_ON是在触发后发出的 你的不触发重点查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触也后才发出EC-ON

网友:
还是待机这边的问题,那是之后的

网友:
换个EC呗实施

网友:
ec复位呢 测了吗?  lid呢?测了没  时钟呢 你都没说

网友:
重点查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不触发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不能触发一般都是BIOS问题。我碰到2台都是BIOS问题。本来想上传BIOS给你的,上传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支持5楼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EC的bios程序 ACIN LID 开关信号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     基本上就是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了一下你帖子,2脚也应该是17V,重点查Ec的供电 时钟,复位,acin ,LID#等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EC试试

网友:
联想进水机器   susp# 未发出    不处罚查ec条件不满足 换ec好过     ec条件满足加焊桥好过

网友:
D14的2脚是17V是我打错了,查Ec的供电 时钟,复位,acin ,LID#等。都是正常的。

网友:
肯定BIOS问题了。

网友:
1、 EC 的待机条件     3.3 V   时钟   复位   ACIN   LID   BIOS 程序

2、换个EC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