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EONY1910TDW

楼主(2014-07-19):
这个显示器刚开始是灯闪一下就不亮了,打开一看是电容鼓了,换完以后装上去灯能一直亮了,但是灯是红的,把信号线拔了还是一样,改高压板也不亮,灯管也拿通用版测了能亮,哪位大神教教我怎么弄啊
显示器

网友:
没有人看???

网友:
真无语啊............

网友:
没信号输入 检查下输入电路

网友:
电容全换了吗 看看大率波有没有漏液

网友:
这是典型的没有信号输入啊 你看看 驱动板 挨着VGA下面应该有几个6脚的小芯片 其中只有一个脚对地的 你看看 是不是有其他脚也对地短路了

网友:
换个 通用的 驱动板式是

网友(2014-08-24):
看看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差,电源部分电解电容问题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问题了啊,重点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