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安装系统出现“由于存在受损的安装文件......"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4-07-19):
今天接客户一台ACER V5-471P 触控板的笔记本,想让重装个系统,心想小KS,接机干活,可是郁闷的事来了,无论如何都安装不上。试过大白菜,U大师,老毛桃,UltraISO,WINDOWS USB DVD TOOL,没有一个U盘启动程序可以安装完成系统,
其中用U盘PE内安装,无论是安装版还是GHOST,都会在再次重启后一直在LOGO下,不停的转动WIN8启动的小圆圈,无法进行下一步安装。我放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还是那里不停的转动WIN8启动的小圆圈.
其中用U盘做的启动盘直接安装 安装版的系统,在输入序列号后,安装WIN8过程的最后时刻出现“ 由于存在受损的安装文件,因此安装无法继续。若要获得协助,请与 Windows 安装光盘的供应商或系统管理员联系。”然后就自动退出安装!
试了几个从网上下的win8版本的安装版,都是出现同样的提示。在把同样的U盘放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就可以安装WIN8系统!应该是电脑问题。给售后客户打过电话,客户指点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
用光盘装下,看看

网友:
现在哪还有光盘呀

网友:
可以按照我的试试,我遇到过安装windows7出现卡windows界面的问题,
1,用一张安装版本的光盘、命令如下:.进到安装版的一个界面 即WINDOS7欢迎安装界面 就是选择 国家  语言 ,地区的那个界面
                 2.按Shift + F10打开命令提示符。
                  3.输入”Diskpart”(不用输入引号,下同),并按回车,进入操作界面。
               4.输入:”list disk”,查看磁盘信息。注意看磁盘容量来选择。一般情况下Disk 0是硬盘,Disk 1是用于Win7安装的U盘。
                 5.输入:”select disk 0”,选择disk 0为当前操作的磁盘。
               6.输入:”Clean”,清空当前磁盘分区。
              7.输入:”convert mbr”,转换为MBR分区
           8.然后重启, 进PE正常安装系统就OK拉
知道为啥卡LOGO么 因为是分区表MBR更新失败,你用安装版本的光盘就能更新,这个问题搞的蛋疼的要死。

网友A:
可以试试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安装版的系统

GHOST和安装的系统都试了,win7 win8也都试了。
不行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一步步这样试:1.换一根信得过的内存条,2.全盘(不只是C盘)重新分区重建引导,3.试用光盘装,4.换CPU.5.试换XP系统.如果还不行,那就没法了,已经大大超出了装系统的收费范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HOST和安装的系统都试了,win7 win8也都试了。
不行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啊?检测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啊?检测一下硬盘试试

硬盘正常,没有任何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