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

楼主(2014-07-19):
刚才碰见个液晶,要改高压板12V和地线都接了,开关线上面标的有,接完了不亮,哪位大神帮我看看啊!!

网友:
求液晶BIOS

网友:
可以量一下开关线上(BLON)有3V-5V的电压吗.

网友:
这个没有电压啊。。。

网友(点评):
这个没电压,直接从屏供电上接过去试试。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on线,没电压接屏供电把

网友:
背光开关都没电压肯定不亮了,你查一下主板吧!

网友:
还有个ADJ线,有的板子也得接。

网友:
你直接电源和地线了你没接控制

网友:
就是红线边上的黄线

网友:
有的驱动板可能是输出低电平有效

网友:
fg560-pe的BOIs有吗

网友:
电压低了也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