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G通电无显

楼主(2014-07-19):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有时有显,有时无,报价,拆机,待机,0.01A正常,开关,3次跳变,0.01A--.4A左右--0.9A左右---1.05A左右---再回到0.9A左右就不动了。无显,到官网下了BIOS,一样,不死心再到论坛下个,还是一样。确定应该不关BIOS的事,拿掉内存,电流有有一点点变化,感觉是过了内存,那应该是显卡问题了,不过不敢轻易动显卡,到论坛里转了一圈,有高手说,这种问题太多了,BIOS,显卡,PCH桥,信号不会测,没办法,BIOS刷过了,直接做一下桥,试一下,BGA,结果OK,
还有的是有问题的时候[:第一次按开关开不了,电流上到0.3A左右会掉电,BGA后就没这个情况了。
/b]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的机器?

网友:
电流上到0.3A左右会掉电,就和显卡没关系了~一般都是桥,或者CPU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一下桥是不就好了啊

网友:
加焊的显卡吧

网友:
加焊的桥,不是显卡

网友:
学习了。。。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北桥问题吧  烤吧

网友:
热一下桥试试

网友:
PCH的桥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有时按开关,可以直接触发,有时是掉回,待机再自动触发上去,有时需要手动再次开机,BGA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问题吧  烤吧

没北桥的。

网友:
加焊的什么啊???好了没?

网友:
显卡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也 有一台 加热显卡  不行

网友:
我的机器 电流上到1.08左右  再降到0.98左右 就不动 了
明天加焊桥试试

网友:
楼主加焊的 PCH还是显卡啊

网友:
修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AMD的桥吗!!!!!!!!!!!

网友(2014-08-19):
手里有块 进水的 。。。。 修几天了 都还没反应。。。。。。。。。。

网友:
做的显卡么???

网友:
我的现象跟你一样 可是做了桥还是一样 。。。

网友:
我的机器可是是 白屏外接能显 做了显卡 不显

网友(2014-09-20):
预热一下北桥

网友:
英特尔的加焊显卡,AMD的加焊北桥

网友:
看样是加焊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