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电流到1.2 左右掉电

楼主(2014-07-19):
型号:lenovo E46A(独显)
版号 :  DALL5AMB8DO
故障:加电电流到1.2 左右掉电(裸板测试5秒左右掉电)
解决:1  测量主板上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2  加电测量 cpu 内存 显卡供电在未掉电时都正常。          3  主板为广达代工  广达的板子HWPG不正常时会掉电。加电测量各个HWPG信号,全都为3.3V为掉电时。
          4  这时维修没有思路了,用风枪扫了扫显卡 ,加电电流还是到1.2左右掉电。
          5  加电时用手摸了摸显卡,显卡有温度,还有点烫手,这时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果断上BGA加焊显卡 ,没想到竟然好了。
          6  这个机器维修耗时2个多小时,客户在傍边看着修,过了1小时后客户不停的催,把人能烦死,好在最后修好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以后测量电压信号都正常时要果断的BGA ,毕竟我们是搞维修的不是搞研究的 ,要的是速度。
           下面附上此机电路图

联想昭阳E46A DDR3 独显-ll5a.pdf

网友:
显卡引起的掉电修道过几列了~

网友:
有时候风枪加焊温度不够只能bga

网友:
一看不像电压问题  有跑码现象  AMD的 就先吹北桥,英特尔的就先 吹热显卡  来排除  不要浪费时间在 查什么电源好信号  复位之类的。不要浪费时间  就是个干!!!哈哈  德玛西亚····皇子!

网友:
北桥会引起

网友:
E49A 触发到0.9掉电 我遇到过  刷BIOS 好了

网友:
恩,今天一样遇到过这款显卡掉电的。

网友:
这个修好有点意思,换别人估计得查二级电压,信号什么的了。。。意外!

网友:
其实可以先风枪加焊一下是否能显    再BGA

网友:
学徒前来学习经验

网友:
遇到过  桥进水的机器  bga好的

网友:
遇到过  桥短路

网友:
只遇到过  北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