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进logo掉电

楼主(2014-07-19):
联想B460进logo就掉电,有时还重启,电流表1.32    31就不动了,掉电了,小弟刚接触这个,该往那方面查,思路怎样?

网友:
通病  左下角发霉了

网友:
待机芯片 的左角  有个电阻 有腐蚀  有些很难看出来  要仔细。找不到一样大 小的  就上个200K  的也可以。希望你 能收钱了。

网友:
你把外设去掉试试,,

网友:
楼上好直接,师傅

网友:
触摸板下面 3 5V芯片旁边一个电阻

网友:
是那问题吗

网友:
铁壳子MOS管

网友:
待机有问题

网友:
待机芯片周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找到一个好的学习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