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一个稀奇的故障。求解决。

楼主(2014-07-19):
电源品牌:蓝色冰封,蓝盾400 ,山寨货,
故障雷击:无5VSB输出
检测为辅助电路主开关管损坏3866S,保护三极管损坏C1815,续流二极管损坏4148。

下面贴图参考。

更换完毕后,上电测试。
结果是0.3V,以为故障没有排除,仔细找寻过后,发现输出端有一个电容极性装反,已经鼓包。这山寨电源确实太坑了。简直比坑爹严重多了。坑爹你只能坑一个,坑顾客的话就太多了。

接下来更换后再上电,0.7V,看来故障还是没有排除,正在思考的时候发现电压开始慢慢从0.7V上升直到1.3V,就马上跳到5V电压了。
后来又把主开关管周围元件测量一遍,没有问题,于是431 ,光耦也换了一遍,还是故障依旧,
难道这电源就是这样设计的,延时出5VSB,只是延的时间有点长,要10秒左右才出来。
于是找块旧主板带载测试,发现转了一个多小时正常的很,也不是很热。这下郁闷了,
想找各位大神问下,难道真有这种延时出5VSB的电源,山寨的东西真是千奇百怪。
还有就是C1815用C945代替了,3866S主开关管用D304代替,其它都是原型号替换,还希望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哪怕讲一下原理也好。

网友:
不可能有这么长时间的延迟吧在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根据利,理论知识,电路是有延时的,就像流水,没有一下就输出的,但是电流的速度快的很,10秒延迟不可能的,你板子还是有问题,1秒延迟都不会的在这么个小板上

网友A:
把输出端的滤波电解电容全换了吧!当电容容量不足或性能不良时,刚通电时输出电压波纹较大,过一会后慢慢平稳了就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经历过。

网友:
这么多大神都在看我,好开心哈。我正在整理思路,也许过两天就有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端的滤波电解电容全换了吧!当电容容量不足或性能不良时,刚通电时输出电压波纹较大,过一会后慢慢平 ...

5V输出就二阶滤波,我都换了。我在想会不会5VSB供电的哪个元件不良或电容不良导致输出电压高延时,但是反馈电路为什么反应这么慢?

补充内容 (2014-7-20 14:19):
IC2已经换了,IC3我到时候也换

网友(点评):
IC2 IC3换掉。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主开关管的偏置电流低了。

网友:
楼主电解电容接反会爆的不是鼓包这么简单。

网友B:
电解电容焊接反了   很危险的说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吧,呵呵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要是延时也不会这么久吧,是不是管子不能代换,

网友C:
1,把开关管换掉。D304可能放大倍数有点低。没有3866可以用C5027。
2,把300V到开关管基极的电阻适当减小一点。由于开关管的放大倍数可能不足,这个办法虽然可以令到电源
   解决起振的问题,同时还存在着开关管激励不足的问题。

最好采用第一个方法。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很对,管子建议换,可选BUT11A,另外还要注意基极所接的一个稳压管是否正常,可以通过更换不同值的稳压管来调整振荡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把开关管换掉。D304可能放大倍数有点低。没有3866可以用C5027。
2,把300V到开关管基极的电阻适当减小 ...

大神说得有道理,等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焊接反了   很危险的说

真没爆,确实接反,虽然我很菜,但是地线还是知道的。那个电容就是正极接地。明显接反。

网友D:
检查一下变压器是否有过一段时间发烫
若有,表示内部有短路     可能是通过超过规格大电流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变压器是否有过一段时间发烫
若有,表示内部有短路     可能是通过超过规格大电流造成的

变压器内部短路辅助电源还能正常工作吗?我现在是发现能正常带载,但是5VSB出来延时。

网友:
把滤波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
赞同12楼的看法

网友:
启动电阻是否变大

网友E:
有没有查过电路的IC,我的长城电源IC出错后,Vcc的电压不稳定,开机就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查过电路的IC,我的长城电源IC出错后,Vcc的电压不稳定,开机就延后了

这个辅助电源是单管正激的,不是受IC控制的。

网友:
此电源已经修复,我后来找了一块好主板测试,5VSB上升还是很快的,我怀疑可能是5VSB空载导致反馈电流大升压缓慢,之前一块板子是块故障板,所以也出现了上升缓慢的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把开关管换掉。D304可能放大倍数有点低。没有3866可以用C5027。
2,把300V到开关管基极的电阻适当减小 ...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还应该是开关管问题,你查下代的型号,特别阻尼要差不多。

网友:
应该插电5V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