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转换系统

楼主(2014-07-19):
客户是原装带的win8.0系统,提出要换win7.因为经常更换也不在意,就答应啦。首先进BIOS把security(安全)下的security boot关闭,再把Startup → UEFI/Legacy boot → Both , 下一行改为Legacy First。设置完毕。一切正常。U盘启动Diskgen删除所有分区,更改分区表格式为MBR,重新分区然后重启使用我去年的GHOST系统安装,一切正常。可是到啦万能驱动检验硬件时卡住啦,估计我的系统盘认不出这个平台,没办法只好重启再进行GHOST,到啦检验硬件按Eso键停止直接继续安装系统,这次顺利把系统安好,可是因为没按驱动,客户家是无线网络,我也没带线,没法使用有线网按驱动,最可恨的是联想官网居然不提供win7的无网网卡驱动,我的离线驱动精灵也没他的驱动,只好又回来拿网线给他使用驱动精灵把所有的驱动安好,经验总结:以后遇到没有有线网的电脑,必须首先找到无线网卡驱动才能进行,再就是最好随时更新离线版驱动精灵,尽量使驱动保持最新,网线也最好自己带一点,写出来是为啦加深印象,同时给同行提醒少走弯路,呵呵老鸟勿喷。还有哪位同行有新的GHOST的win7系统分享一下链接,最好不要带锁定主页的,客户很讨厌锁定主页。

网友(点评):
你U盘里面只装镜像不装万能驱动的就装系统啊?很多电脑都不能一次到位的,总要掉有两个驱动的,这时候U盘的万能驱动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A:
多带个 系统 不就行了

网友B:
现在驱动精灵不是带了所有的驱动么

网友:
只能手动打驱动

网友:
好麻烦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驱动精灵不是带了所有的驱动么

驱动精灵需要联网,他没网线,无线网卡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带个 系统 不就行了

他的本子是3月买的,我的系统盘是1年前的,你带的再多也没用。

网友:
其实只要能联网问题就不大啦,驱动精灵在线版更新还是挺快的。尤其是这种大牌子的平台。

网友:
没办法,一步不到也不行嘿嘿。

网友D:
官网下个驱动,U盘打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个驱动,U盘打上吧

官网的驱动估计只有你输上他们的序列号才能下,我在那里是别人的电脑试过,找不到,最后还是通过网线接到无线路由器,使用驱动精灵按好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驱动精灵需要联网,他没网线,无线网卡没驱动。

我倒是有个疑问?你装系统的时候 没装驱动 话说装系统的时候驱动都是自动装的撒   还有我是意思是好像现在的驱动精灵 自带的有驱动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驱动没有 那么安装一个离线的驱动精灵就可以了 会自动帮你装好驱动的 打这么多 真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有个疑问?你装系统的时候 没装驱动 话说装系统的时候驱动都是自动装的撒   还有我是意思是好像现 ...

呵呵谢谢你的回复,这里都是专业维修,你说的是最基本的常识,我说的这个型号,回来在联想官网仔细查看啦一下,他的无线网卡驱动是今年6月12号才上线,你说啥离线软件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有个疑问?你装系统的时候 没装驱动 话说装系统的时候驱动都是自动装的撒   还有我是意思是好像现 ...

再就是你可能没仔细看我的帖子,驱动是自动安装,正是因为自动安装,他找不到匹配这个平台的驱动,所以停止啦安装。

网友:
没分啦就多回帖子啊,回帖多啦分就来啦嘿嘿。

网友:
万能驱动助理

网友:
啥助理也没用,他的网卡驱动联想6月12号才上线,除非在线驱动有,其他的都不好用。

网友:
干维修难道连按系统的方法都不懂还能干么?实话说各种版本的万能驱动都有,U盘启动我就有5个,也是不同的版本,这个E431的无线网卡联想官网上个月12号才放出,我哪里能把每个版本的驱动都备齐啊?

网友E:
感觉还是GHO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GHO的事
我这个系统最少安装啦100台本子啦,从来没遇见问题,只有这台机器,可能太新所以没有驱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