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41期远程主板毕业感言

楼主(2014-07-19):
41期主板维修毕业感言
作者:潘永超
记得,还没报名的时候修板,修到一片映泰AMD的板子, 因为以前看过一些视频和一些书籍,就懂得去测量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桥供电。这些。然而,时序完全不懂。本以为是一开机所有供电哗哗哗全部出来了。
但是说来也很奇怪。本来以前看过这些书以后 去维修主板成功率都非常的低。呵呵。只会测供电。只知道PWM的基本工作。而且都是围绕这MOS去测的。 一量MOS管G级没电压。不管什么情况。首先都会去想到是PWM芯片坏。而从来没有去查过PWM的工作条件。
报名前修这个板。可以说纯粹是运气,本来AMD的主板。内存和CPU供电都出来了。还是不跑马。后来测一下桥供电没有。一量MOS管G级没电压。这里用的是PWM供电方式。
然后,就这样就断定是PWM坏了。现在想想。真是无知啊
运气好,没办法 。用的是RT8105 由于手上的料板没有这个芯片。然后我就上网找代换了。结果百度一搜,搜出迅维网,说可以用RT9214,哇,赶紧去找找。找到料板上有然后代换成功。主板修好了。
从那次以后,就对迅维网开始关注。 后来发现有公开课,就去上吧。听了几节公开课。学到了很多东西。原来不懂的东西那么多。所以下定决心要报名。
之后,就跟着徐总混啦,呵呵
上了一段时间课以后。有一次,同行又拿了一片映泰主板来。AMD的。那么这次修板同行看着我修。我5分钟把它修好了。懂时序了嘛。还懂芯片工作条件了。
一上电,复位灯常亮,接下来首先测 内存供电 VDDA25 CPU供电 都正常。当我测到桥供电的时候0V  然后找到PWM芯片。157  分别12V 12V 1.几V。断定PWM坏。找料代换。
换完后装上CPU 内存显卡。跑马亮机。
呵呵,学完以后这修同样故障的板,可快多了。
如今,检修一片主板,不单单只能修简单的供电电路。有些信号级也可以修了。
上次一片华硕M4N78主板。没有CPU供电。当时还没上到NV时序。自己预习过一遍,也记不太清楚。脑子进有印象NV的供电EN都是桥去开的。所以测到VRM没有EN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就是桥坏了。板子放那几天上网NV时序课程以后。想一下。原来CPU供电要在ATX电源发出PG给IO,IO收到PG以后发一个信号给桥。桥才会去开启CPU供电。
啊啊啊,原来这还要多查一个步骤,然后拿出认为桥坏的主板。在IO上测了起来。
PG没问题。IO发出的信号也没问题。当测到上拉电阻的时候 发现了问题。换之,然后CPU供电出来了。之后,我去检查总线供电。发现不上CPU的时候S级有2.4V电压。郁闷了。怎么回事。G级没电压。查了一下。是LM358+MOS管调压的。查了一通。后来通过图纸和实际跑线发现这个EN也很特别。是发出信号给三极管E级来实现的。课件里没有这种类型的开启方式啊。于是,留言给徐总。经过一再确认,跑线和原件型号都没弄错。确实是 控制E级来实现的。因为三极管的特性是BE级压差有0.7V的电压才会导通。而这里,三极管B级为固定的1.2V电压。是3.3V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到的。C级连到LM358正向输入段。
当桥没发出EN信号时,E级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把C级电压拉低。从而MOS不工作。
当桥发出EN信号时,E级为高电平。三极管BE级压差小于0.7V时三极管截止。从而使C级电压不被拉低。而控制MOS 工作。输出1.2V_HT

这板不上CPU是没有1.2V_HT EN的。而且总线电路不工作的时候 S级还会跑到2.4V 郁闷 为什么这样呢。很奇怪。至今还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在这里感谢迅维网,感谢徐老师,感谢群里的各位兄弟(有个群交流真好)
写得不好,大家别见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