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未检测到电池

楼主(2014-07-19):
不插电池,连接电源正常工作。插入电池连接电源显示未检测到电池,触摸板失灵。什么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 电池有怀的可能还有就是充放电那块的问题,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维修站换过电池检测还是不行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或是电池坏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有哪些

网友:
既然连触摸板都失灵了,EC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检查下充电电压

网友:
有EC具体型号吗。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戴尔的 是信号问题 还导致卡机

网友:
既然电池没问题,就是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建议查一下充放电

网友:
EC坏了吧换一下

网友:
你具体查充放电跟E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