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掉电 菜鸟级维修

楼主(2014-07-19):
本人菜鸟  做的不对的 不要喷哦!
昨天客户拿了台联想机子过来维修  检查 主板不开机。判断主板坏了。
直接拆下主板  上电 检测卡灯闪一下就灭了 1秒不到就掉电
从简单开始:望-闻-摸 发现网卡 发烫厉害
于是拆下网卡 上电  还是不到1秒就灭。
论坛说这个板BIOS 坏得多  就下了个刷上去  故障依旧。
本人不太喜欢 动不动就干桥和IO 因为 条件有限。
于是就下了个图纸 从上电时序 一步一步来。
果然很快发现问题:如图

发现D19  1脚输入电压是5V  3脚输出电压也是5V
记得这个是3.3VSB取代3VBAT的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了
跟着线路跑。发现BIOS第8脚VCC也连着5V
想了想 BIOS供电一般3.3V的  难道短了5VSB?
于是蜂鸣档测BIOS第8脚到ATX第9脚5VSB 果然通了。
脑子一晃,1117、1086???坏了???
但是找来找去  没见1117 、1086
只能继续找图纸 终于找到了 这个Q35 八脚管子
可能这个代替了1117吧
如图

按图里看
应该是5VSB经过Q35 的5、6脚转变成3.3VDUAL(DUAL应该是+3.3V和3.3VSB)
Q35  3脚输出应该是3.3V才对的。
看到这个  立马拆掉Q35
因为没有一样的管子 只能在料板找个差不多的
p2103hvg代替。查看资料 定义都一样。
一般V星板 多这种管子

换了之后 马上跑码 亮机!!搞定。
由于网卡芯片没有  只好加个独立网卡了。

这算是结束了。

网友:
附上图纸 这个是联想L-A690 1.02的

网友A:
楼主思路明确,赞一个。 算是很厉害了哦! 谢谢楼主的贡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明确,赞一个。 算是很厉害了哦! 谢谢楼主的贡献~学习了

大家互相学习  不会一步一步来

网友B:
有图纸就是好找东西,要是没有东西的话,还真的不好搞、、、、

网友C:
真想像楼主一样看懂图纸。并且知道如何去一步一步的用仪表测试出来。。在店里花钱报了培训。进来以后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没有理论。全是实践。。如果不问。从来不说。也电路的基础知识。。虽然有底子可都是皮毛。别人呢。要么直接烤桥。换电容。。刷BIOS。。其它的就没见了。可是看你们又是测电容,,又是电阻还能一点一点的排除。真心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就是好找东西,要是没有东西的话,还真的不好搞、、、、

恩恩   还好故障也简单 再难点  估计我就搞不定了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想像楼主一样看懂图纸。并且知道如何去一步一步的用仪表测试出来。。在店里花钱报了培训。进来以后发现完 ...

慢慢来吧 我也是一点一滴累计下来的  以前也一点都不会看图纸  现在 图纸的一些小电路就慢慢看懂了。但是难一点的 信号线路  我也不太懂  都是慢慢的学  不要急 。

网友:
呵呵  还能弄到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慢慢来吧 我也是一点一滴累计下来的  以前也一点都不会看图纸  现在 图纸的一些小电路就慢慢看懂了。但是 ...

可是基础电路我不会。。怎么去看懂。还请楼主。祥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基础电路我不会。。怎么去看懂。还请楼主。祥解一下。。

只要上过初中  应该慢慢学 都能学懂  三极管好像是高中的  三极管我不太懂 是最近这段时间琢磨的 大概知道了点作用。
你可以去买本主板维修的书 芯片级的 或 基础的
先学会COMS电路和开机电路
要学会 开机要具备什么条件
一般由哪几个芯片负责的 要大概清楚
这个就是COMS电路的
还有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 等等  这些我也还不懂
最关键的 要学 AMD和英特尔主板的 上电时序
最起码 开机上电时序 要学会
开机一般由南桥+IO+晶振(时钟)+电池组成的 。以前的板 还有门电路(门电路我也不懂)
也就是说 先弄开机了  再考虑其他的 跑不跑码 另外说 。
开机时序
先查
3VBAT(电池有没有电)
-到RTC_RST(电池电压有没有到南桥)
-到32.768(晶振有没有起阵)
-到-3VSB(3V待机电压有没有给南桥供电)
-到3VSB和5VSB给IO-
-到 南桥有没有收到RSMRST#(应该就是说南桥收到IO的3VSB和5VSB都正常的信号)
前面是没按开关的条件
下面是按开关
PWRBIN#按下开关 高低高信号
-到南桥和IO同时接到PWRBIN#信号
-到IO给南桥发送IO_PWRBIN#(按钮)信号(可能是 IO收到了开机信号后给南桥确认,IO已经收到了开机信号并且准备就绪)
-南桥知道IO的准备就绪后再给IO发S3#、S4#唤醒信号(这个我也还不太会测)
-IO收到S3# S4#唤醒信号 就给电源发送PS-ON#信号ATX 14脚 持续低电平(就等于你用镊子短接电源14脚)
-PS-ON信号时真正地开机信号。
然后电源再会给IO南桥发出PWROK 就是电源好信号。
之后的就是北桥和CPU的了 就以后再说了  因为我也没弄特别清楚
这些就是主板开机的  可能有些说的不好  不过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想像楼主一样看懂图纸。并且知道如何去一步一步的用仪表测试出来。。在店里花钱报了培训。进来以后发现完 ...

做个广告先,去迅维实地吧,理论加实践,出来轻松做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个广告先,去迅维实地吧,理论加实践,出来轻松做大师。

高手呀    我师出无门   就学过半年  .....

网友F:
不错,Q35应该是类似1117的1117三端稳压器,输出额定待机电压3.3V。楼主思路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Q35应该是类似1117的1117三端稳压器,输出额定待机电压3.3V。楼主思路很棒。

估计以后 还会有很多新的芯片出来 代替老芯片  哎!~活到老 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