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2台 TP E445 装win7 卡微软界面

楼主(2014-07-19):
一直未解决 售后说是主板坏了 估计以后会大批量下来

补充内容 (2014-8-10 15:22):
换南桥  解决!

网友:
机器还比较新 目前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等大批量下来的时候估计就有方法解决了

网友A:
命令如下:1.进到安装版的一个界面 即WINDOS7欢迎安装界面 就是选择 国家  语言 ,地区的那个界面
                 2.按Shift + F10打开命令提示符。
                  3.输入”Diskpart”(不用输入引号,下同),并按回车,进入操作界面。
               4.输入:”list disk”,查看磁盘信息。注意看磁盘容量来选择。一般情况下Disk 0是硬盘,Disk 1是用于Win7安装的U盘。
                 5.输入:”select disk 0”,选择disk 0为当前操作的磁盘。
               6.输入:”Clean”,清空当前磁盘分区。
              7.输入:”convert mbr”,转换为MBR分区
           8.然后重启, 进PE正常安装系统就OK拉

网友(点评):
ghost版好像看不到这个界面吧

网友:
楼主试过安装版的么?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问,我需要什么权限,才能看你那篇,HP  CQ42,AX1,掉电的解决方案的帖子???????????????

网友:
一直,无法解决那个故障,请老师指点!!!!!

网友:
这个貌似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命令如下:1.进到安装版的一个界面 即WINDOS7欢迎安装界面 就是选择 国家  语言 ,地区的那个界面
        ...

兄弟看清楚,我说的是安装版本 的系统进去分区一下而已

网友:
以前遇到卡滚动条。换U好了

网友B:
机器是联想的还是h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联想的还是hp的

是联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