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 插内存掉电,不插没事,不会了,请教

楼主(2014-07-19):
今天拿来的DV9000本子,Intel CPU,独显,以前来过,是开机无显,把内存插槽2上的内存拨掉就显示了,让机主拿回去了,今天又来说掉电,试了下,插上内存就掉电(两个插槽都试过了),不插没事,各电压都正常,不会修了,请教一下

网友:
换内存了吗  测4个电 VTT VTTQ REF SPD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上正解!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或有短路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条件,看是不是那个脚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估计内存供电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
供点正常的话
bios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