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维修KBC_PWRBTN#这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2014-07-19):
n5110维修KBC_PWRBTN#这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这个上拉供电是哪个呢?看图纸没看明白?谁能帮解释下吗?

网友:
慢慢看你会看懂的

网友:
怎么不上图啊?

网友A:
这里的KBC_PWRBTN这个电是哪里来的,没搞明白
作为一个开机键,要有3.3V,可是这个3.3v是哪提供的呢?EC为它提供的吗?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KBC_PWRBTN这个电是哪里来的,没搞明白
作为一个开机键,要有3.3V,可是这个3.3v是哪提供的呢?EC ...

确实是ec提供的,ec配置好脚位之后会上拉r27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ec提供的,ec配置好脚位之后会上拉r2704

我现在的主板的问题是,自动开机,开机后电脑正常运行,kbc_pwrbtn#能测到3v的电压,但是关机后,这个电压就消失了,按开机键没反应,不开机,因为没有上拉供电了,不开机当然正常,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没了呢?如果是BIOS程序的问题,能自动开机亮机吗?我现在想去重新刷个BIOS程序,不过感觉不像这样的问题呢?没想明白怎么查,怎么能把这个开机的供电弄出来

网友:
这个好像是EC发个SB的上电请求还是上电允许

网友A:
不知道大家谁有没有好板,帮我确定下,是不是D2702的2脚,不管是用电池还是电源,电压都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家谁有没有好板,帮我确定下,是不是D2702的2脚,不管是用电池还是电源,电压都是低?

这机子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EC自己发出的把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2014-08-27):
没有后续了?

网友A:
EC自己出来的,就是那个二极管的问题D2702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自己出来的,就是那个二极管的问题D2702换了就好了

看电路图信号是有一个#号 ,应该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