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cpu复位不亮机该怎么修

楼主(2014-07-19):
求大虾给个有cpu复位,之后的维修思路。

前几天遇见好几台机器
1、联想g465AMD的 进过水

把进水的地方都加焊了。腐蚀的换件,有cpu复位(上假负载测得),平台复位3.3,cpu复位1.2(有时1.6)
刷过n多bios,都一样,换过北桥还是一样,用波波测内存无波,系统管理总线f_ram有波

我还想换南桥可惜没找到,我还怀疑有断线, 求大虾秒杀,给个思路???

2、神州天运L208R(集显的)
版号37GL50200-C0

有cpu复位,有平台复位,内存有持续的波,电流到0.7左右有跳变。
南桥旁边发现一个r72腐蚀,(这个板子没进水)用线直接短接r72,还不行

换过cpu,换过内存,bios没刷过,(这样的bios,真没搞过,貌似没坐子),edid有3.3v没有波,打值卡假负载打值都是470~520 明天准备焊北桥。
如果不行,求大虾们给个,这样的内存有持续的波,不亮机怎么整。

3、hp2230s进水了
有平台复位,cpu是直接焊上去的,没法测复位和ads。
扔哪里懒得修了,我记得就这几个了
现在一遇见有cpu复位,不亮机的。我就头疼,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大仙给个具体的思路,(问师傅,师傅让我按时序修,我想都有cpu复位,还怎么按时序修,) 小弟理论不行,没有去培训过,刚修笔记本第52天。大虾们多多包涵。

补充内容 (2014-7-20 20:16):
那个联想的的和惠普的不搞了,几天加焊那个神州的本本的北桥还是不行,换了个TCL的笔记本,和我那个主板版号是一样的,开机卡logo,找不到引导项,慢的要死。

补充内容 (2014-7-21 21:44):
今天换的南桥,问题依旧,头都搞大了。三天的  不想搞了

网友A:
你才修了52天就这么厉害了啊,真是佩服。那你师傅没说到CPU复位后怎么修吗?

网友:
CPU   复位后不好修,

网友B:
查内复位信号DRMRST#,可有1.5V?可有示波器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内复位信号DRMRST#,可有1.5V?可有示波器波形。

大侠 我在图纸里没找到你说的DRMRST是几系列芯片组的?是哪里的复位?可不可以说清楚点啊,

网友:
cpurst#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额  瞎休修一会  不行放弃

网友:
cpu复位后会发出ADS#信号到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才修了52天就这么厉害了啊,真是佩服。那你师傅没说到CPU复位后怎么修吗?

他就跟我说按时序修,我不懂cpu复位后的时序

网友:
CPU复位以后的电路就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