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信号的作用

楼主(2014-07-19):
如图片中画圈的电阻PR337,图纸中是为安装的,那芯片的这个反馈信号FB1引脚还有什么用呢?

网友A:
不清楚的话,看下这芯片的手册是怎么定义的
反馈电压大多数是用来来调整输出电压的

网友B:
通过那两个电阻分压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检测VOUT 输出脚电压的,也就是+5VALWP正不正常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网友C:
反馈就是为了检测和调整输出吧

网友D:
电压检测 调整 通过反馈的电压来调整输出的电压

网友E:
看手册,设定电压的

网友F:
这两个东西,一般坏的少

网友:
反馈取样电阻

网友G:
楼主确定这个电阻没装吗?有的直接和输出电压相连的,没有电阻

网友H:
就是看着你点   你好像    你父母给你张跟他们手机信息绑定的卡    每月固定存多少      你怎么花的手机都有信息给他们看

网友:
楼主可以网上下个手册看下

网友:
通过反馈的电压来调整输出的电压

网友:
看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检测 调整 通过反馈的电压来调整输出的电压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的话,看下这芯片的手册是怎么定义的
反馈电压大多数是用来来调整输出电压的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那两个电阻分压调节输出电压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馈就是为了检测和调整输出吧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手册,设定电压的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东西,一般坏的少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确定这个电阻没装吗?有的直接和输出电压相连的,没有电阻

图纸上显示的没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让你看芯片的PDF,FB怎么设定的。你跟我说没安装。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让你看芯片的PDF,你跟我说没安装。

这个用你说吗?我是说图纸标明没有安装,既然没有安装,这个反馈信号就不会反馈给芯片。我想知道,这个事什么意思。

网友J:
这个电阻如果装上去,应该会短路,或者不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阻如果装上去,应该会短路,或者不出电压的

也就是说这个反馈信号没有用。下边的电阻是0欧吗。

网友:
电压反馈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个用你说吗?我是说图纸标明没有安装,既然没有安装,这个反馈信号就不会反馈给芯片。我想知道,这个事 ...

让你看PDF你不看,FB电阻接地也是一种设定,在这只起到设定输出电压的作用,懂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让你看PDF你不看,FB电阻接地也是一种设定,在这只起到设定输出电压的作用,懂不?

正因为不懂才问吗?楼主是高手,我不如啊。回答直接回答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vout1貌似替代了fb,看样子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PR337在图纸中是没有安装的。看清楚再说好不好。

我没说图纸有问题,我说的是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楼主你自己要看清楚自己发的帖有没有错误,一味的叫别人看清楚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看着你点   你好像    你父母给你张跟他们手机信息绑定的卡    每月固定存多少      你怎么花的手机都 ...

卧槽   説的真对! 我就是这样  唉

网友:
楼上说什么装没装,的,都把人看晕了,就是问了个反馈信号的作用,直接解释一下就完了嘛

网友:
反馈限制电压输出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正因为不懂才问吗?楼主是高手,我不如啊。回答直接回答出来不就行了。

问问题有你这种态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问问题有你这种态度的?

我觉得别人既然来求助就是要急于解决问题,回答一下模凌两可的还不如不回答,要是想帮就帮不想帮就不要说了,别人要是全懂就不会来求助了,楼主你说是不是,我不是针对谁,这样的回答有时就是耽误别人的时间,你想啊,网速好的网页打开快些,看到有回复的就想看看,而网速不好呢就要好半天才能打开网页,一看还是这些没什么帮助的回复,你说是不是耽误别人的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别人既然来求助就是要急于解决问题,回答一下模凌两可的还不如不回答,要是想帮就帮不想帮就不要说 ...

你说的也对  但是我还是认为你的态度有问题。

网友L:
都没回答出来
唉,
FB接地,设定固定输出5V!!!

网友:
引用 网友L:
都没回答出来
唉,
FB接地,设定固定输出5V!!!

是这样啊,多谢饼哥,帮忙编辑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