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5S不跑码硬盘灯不断闪电流1.1到1.2之间从复跳

楼主(2014-07-19):
HP4415S不跑码AMD集显硬盘灯不断闪电流1.1到1.2之间从复跳,有时又能显,显时电流到1.7硬盘灯不闪,换过北桥,加焊过南桥,刷过BIOS,换过CPU,拆了网卡,没思路了。帮下忙啊。

网友:
CPU换过吗,电压跳动量一下那个电压也跟着跳动

网友:
hp复位跳变的多,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AMD的CPU是比较坏的楼主可以换一个试下

网友:
刷BIOSb版本

网友:
要原装电源才行....

网友:
还是觉得北桥有问题  应该不会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就是bios     没有其他的、

网友:
这种病我也碰到过,后来解决了。

网友:
不用换北桥 南桥 刷BOSS等

网友:
查下北桥供电 都有了没

网友:
4415S?没听说过,4416S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