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水维修

楼主(2014-07-19):
明天休息,今晚写写前几天修的一台G475集显,同行拿来的机器,没说明故障就走了,拆机尼玛进水的机器,拆除主板发现待机芯片正面反面都有腐蚀,一片白茫茫的景象,扯下贴纸,一整洗刷刷的干活,弄好后用放大镜看了下待机芯片有脚位腐蚀断线,数了下16pVIN主供电啊,

,还有13脚上面的两个电阻也腐蚀了,背面的vl电容PC419一个脚也腐蚀了,看到这叼板,立马把待机芯片,MOS管电感拆了,拆了后打了下打了下对地阻值,3,3v对地为30多,烧鸡,发现EC,发烫,KB930QFEC,没有备货,拆了EC,阻值起来了就扔一边,去修华硕的机器,也是进水,第二天EC 到了,换上去,直接改了马哥的小板,可以开机正常显示了,(这神机不上COMS电池不会跑马),本来就打算直接改小板,报价200,装的差不多了,上了下电池发现电池开不了机,插上电源可以开机,进系统也可以认电池拔掉电源,可以正常切换的电池,尼玛这什么情况,不就改个小板吗我容易吗我,打开图纸,看了下这机器应该可以改小板啊,多试了几次,反复按开关发现偶尔有时电池可以触发但是不亮机,而且关不了机(强制关机都关不了),好吧还是乖乖的把掉的电阻,断了的焊盘脚位补上,上绿油,紫外灯烤起,过了半小时,看了下还行,不是太硬,不管了先上了个TPS51125,焊好后通电vl,5v  +3vlp3.3v正常了,但是没有电感电压,17p1.9v正常,

1p6pov不管先拆了PQ405.

电感电压正常产生,问题就出现在这,看图PQ405正常情况应该截止。2p5p就应该为低实测为5v,继续向前,pq406要想导通2p就应该为高,实测为0v,主板看了下,pr417腐蚀了,换了个新的100K,问题解决。

晚上回家看了下图纸分析了下为什么上电池不能开机,想产线电感电压,芯片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主要还是要看EC_on,正常情况EC检测到ACIN,就应该有EC_ON的发出,如果没有,则要用户按开关后才发出,这点想必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点也狠重要,

就是他这里用的是VS 电这里我最开始差点,看错了,直接看来源

适配器可以直接产生,插电池则要受控于51_ON#,再看来源

还是受控于EC_on

好吧就先写到这吧,

在说最后一句,维修神器,马哥的小板,维修必备的神器啊,谁用谁知道!!!!!
再来一张凌乱的桌面,怎么才弄的清爽呢,小伙伴们。

好吧 看看神器到底有多么牛B
不知怎么的也行没权限吧,上传不了大图 就上传两张垃圾点的图吧
进水机
亮机图

网友A:
51的   高电平吧 开启

网友:
马哥的小板的小板很厉害,想干净,别做维修了吧

网友:
这个是仁宝代工的吧。

网友:
马哥小板现在不还好买哦  老是给我说没货   lz能卖我一块先用用吗

网友B:
维修神器,马哥的小板, 最后不还是修的原电路啊

网友C:
EC_ON为低电平51_ON也为低电平VS就为高电平,我还是没看懂VS电跟开机的关系

网友:
理论用到实际不错

网友:
马哥的 小板 到底是个什么神器  有 图片不?

网友:
乱不是问题,赚到钱,且能须乱中准确快速找到自己的工具,乱算什么?

网友:
马哥的小板 哪里有卖?

网友:
不错的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台够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神器,马哥的小板, 最后不还是修的原电路啊

快速的判断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_ON为低电平51_ON也为低电平VS就为高电平,我还是没看懂VS电跟开机的关系

你在看下图纸,也就是说如果查电池,要想没有电感电压,就要EC_ON去控制vs电压的产生从而控制电感电压的产生

网友:
乱怕什么 说明生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的   高电平吧 开启

老大 pq101是什么管   p管吧, (最终目的)

网友:
维修台好乱啊···能赚到钱就是王道啊··

网友:
神器照片有吗??什么作用

网友D:
马哥的 小板 到底是个什么神器  有图片和说明不

网友E:
是不是相当于一块万能板呀,只要出现那种故障,不管什么品牌的电脑,都可以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相当于一块万能板呀,只要出现那种故障,不管什么品牌的电脑,都可以上呀。

除了 CPU  供电 其他的pwm电压基本都可以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哥的 小板 到底是个什么神器  有图片和说明不

除了 CPU  供电 其他的pwm电压基本都可以产生

网友:
神器判断待机电路好坏

网友:
神器介绍下,别光说什么的小板,谁知道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哥的 小板 到底是个什么神器  有图片和说明不

我也想问同样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