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 RTCVREF串路

楼主(2014-07-20):
机型:G460  症状: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不充电   版号:LA-5751P,
思路:电源不开机先查查EC检测到适配器没, 正常高电平,实测为低,查来源由PU10 1脚输出, PU10是双电压比较器,1脚要输出高电平3脚必须大于2脚,实测33.6,25v2>1脚,输出低电平,估测PU10正常,看图3脚电压正常2脚电压不正常,RTCVREF正常3.3,查来源,由PU8 3脚输出去了4处, PU8 219v输入3脚输出3.3(此时为5v),为了查清此电压为啥异常,我换了PU8,断开了RTCVREF所有连接PR124R4PR17PR20,结果还是大失所望,电压依旧5v,奇了怪了,。。。。。。,此处很纠结,最后判定板层串路,至于什么电压串什么电压这还真不好说,回到维修,RTCVREF连接处不多,只要依次断开重新连接就好了,下面是我的操作,断开所有RTCVREF 连接到的电阻PR124PR17PR20和输出的PU8 3脚, 还有一处R4,我移到了R5的位置, 然后从PU8 3脚连接到断开的各个电阻,下面是图: 完了测试没短路插电测试,RTCVREF 3.3正常,ACIN正常,开机正常,至于不充电是此机的ECbios程序异常引起,刷了就好,BIOS 论坛有就不上了》》》》》》

网友:
思路不错,下次维修我也有思路了

网友:
这个acin还是比较器发出的,好像那些735的充电芯片都是第一脚直接检测的

网友:
挺复杂的啊

网友:
思路清晰,好例子

网友:
不错。又修复一台。。

网友(2014-12-10):
这个平台就是好,有什么问题到这里一搜几呼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