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78LMT-SE主板跑00

楼主(2014-07-20):
今天拿到一块技嘉 GA-78LMT-SE主板跑00,先测内存供电1.5V ,桥供电分别是3.3 1.2 1.1 1.8,不知道是不是都南北桥的供电,CPU供电0.96V CPU发热,总线供电1.23V,然后用假负载,测CPU供电1.33 两时钟没有测得电压,pg1.49 复位1.49 VTT 1.2 PLL供电2.5 总线1.23.BIOS刷过,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一开机就是00还是?换个U试试

网友:
amd主板,cpu坏的比较多,不妨听二楼的,换个cpu试试

网友A:
两时钟没测到电压是指哪两个?

网友:
查一下各路时钟,复位,都正常刷个bios

网友:
换U,看看PCB有没有挂线掉件,用灯座  看看北桥虚焊没有,破角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时钟没测到电压是指哪两个?

应该指假负载上的时钟测试点

网友:
AMD的CPU爱坏·!

网友:
已经换过U了,开机显示00,测PCI的复位有3.3V 时钟有1.6 ,但3代内存时钟测不到电压,不知道正常不,我也检查了RTM880t-792,它的各部分工作都正常,客户说前一天还在用,晚上主机从桌子上摔下来了,第二天就这样了,还请各位能准确帮忙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开机,北桥也坏得多,摔的 桥空焊的机会很大呀

网友:
查一下各路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