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

楼主(2014-07-20):
今天碰见一个19的液晶电视,问题是开关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屏就是闪一下似得,打开看一下,点容鼓了,接上还是不行但灯可以一直亮了,改了个高压板还是一样,灯管也测了能亮,哪位大神看下是什么的问题吧

网友:
几根灯管都正常吗?

网友:
都正常啊,我看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测全部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压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跟电源板没关系啊

网友:
我现在已经不修了

网友:
BL-EN LOW 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