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D223wide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7-20):
如图:就这样 图1和图2是联想显示器接在
笔记本
上显示出来的图像,看着有阴影,图3是笔记本上的图像 大伙给看看 啥问题 谢了
笔记本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下屏

网友:
你用显示器在台式机上试过没有,这种现像一般屏线有点脏造成的,也不排除驱动板或屏电路的问题,你先把屏线的接头用酒精洗下,或用橡皮擦下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这个不是屏线的问题的哈。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基本是屏线问题,我是没碰到驱动板出错导致这样的。

网友:
一般是屏线接触不良,也可能是屏程序坏,屏坏

网友:
买个2块钱的橡皮擦,插她。插插就好了屏线接口 牙刷 刷刷口

网友:
换个 屏线试试~!~

网友:
还是酒精管用,依3楼言,用酒精刷了一下 ,好了 ,(
) 谢谢指点

网友:
屏线的可能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