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CPU内置显卡供电能否用独显

楼主(2014-07-20):
    接修一台宏基版号是LA-7912P的笔记本,  应该是I5的。出现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显示的现象,就一神经病。上电到1A的时候就掉电,有时又不掉能正常显示。当它掉电的时候反复开机测,CPU内置显卡供电没有。不过有的时候只有0.44V。初步判断是显卡供电MOS有问题,因为风枪加热马上又可以上电亮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公共点电压上电之后少了将近1V的样子。也就是19V,上电后只有18V多点。既然是双显卡,哪我就想把内置显卡供电去掉,把显卡PG  与南桥发过来的PG 改成只要南桥PG到CPU。  可以正常上电,电流也差不多亮机。但是不显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可能是跟BIOS有关系,但是哪有这样的BIOS啊?大家交流下。

网友:
  还有就是暂时没有那个MOS管。所以想先这样试试。

网友A:
显卡供电芯片和MOS管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芯片和MOS管都换了

MOS不良,料板没有,所以想去掉内置显卡。亮机显示是独显还是集成显卡??????

网友:
你要那么改的应该让BIOS读取不到数据,导致不会亮机的

网友:
双显卡的不用改bios的吧,

网友:
我想我得到答案了,独显可以去,集成显卡不行。

网友:
集显去不掉的

网友:
集成部能去掉的     而且是一体桥是不可能去掉的

网友:
集显是必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