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屏幕打开一闪就黑屏

楼主(2014-07-20):
三星E2220W打开电源一闪就黑屏,淘宝买了一个二手电源板也不行(原来有个三星940NW也是这个现象换了就可以了)不知是不是板的问题,暂时联系不到卖家。问问各位怎么判断是灯管还是电源问题?谢谢!

网友A:
不会测试还修什么修,把东西都买回来换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有工具测试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如何是灯管怎么办,先用点灯工具测试下灯管,是好的话;基本就是高压的问题,自己上个高压条。换板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点评):
同意 楼主说的

网友:
用测试灯管的高压条测试管是否正常,再检查高压电路部分

网友:
班子确定好的   那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把灯管也买回来吧。

网友:
第一时间。换一条屏线。屏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再测灯管。灯管没问题就是高压问题。或者虚焊。

网友:
一闪就灭也有可能是灯管坏,高压板保护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测试还修什么修,把东西都买回来换不就行了

就你是专业的?我只是小白一个,没玩过什么工具也没有,也不知道怎么用,不然还用在这里问?

网友B:
先测试灯管 每一根点一下  然后更换驱动板 一步一步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灯管 每一根点一下  然后更换驱动板 一步一步来

请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需要买什么工具?不要笑哦!

网友D:
高压板的问题换电源板没用的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灯管你不会测试?去渣宝买个灯管测试工具吧,看样子让你用高压条自己点肯定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灯管你不会测试?去渣宝买个灯管测试工具吧,看样子让你用高压条自己点肯定点不亮了

肯定不是搞维修的啦!谢谢大家先。

网友:
亮一下灭 我基本上都是先干灯管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

网友:
1117是不是烧了

网友F:
要多学习啊,没有工具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多学习啊,没有工具怎么修呢

电源板驱动板发到淘宝卖家那边测试没问题,从新拍了个灯管测试工具,到了再研究学习。

网友:
你买了板子回来,装上后,故障还是和以前一样,估计是灯管的问题了,你可以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板的问题换电源板没用的

是三星E2220W一体板

网友:
悲哀测试一个灯管一闪一闪的,拆开一看一闪一闪那个一碰已根线就掉出来。也不知道怎么拆。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360截图

网友:
不知怎么拆???

网友:
高手快出来帮忙,谢谢!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光,你排除一个那就是另一个

网友:
现在不知怎么拆求前辈帮忙。

网友:
什么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慢慢的学习。

网友:
最好买2组灯管备用。这种情况直接拆下来 给信号 上新灯管 还是一亮就灭的话 基本上是高压板问题(遇到过2个同时坏的)不灭就铁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测试灯管的高压条  然后接可调电源  看接上灯管的电流  来判断

网友:
现在屏幕变成这样,红线好像眼泪一样越来越长,是那里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