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硬盘前面分区,不引导,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7-20):
一西数320硬盘,用MHDD,扫4.7G左右有个坏道,其他地方都正常,低格也依然存在,于是选择隐藏前面6G分区,[说明:1,。手动分区隔离前面6G,,做系统不引导,2,先不管坏道,用MHDD默认快速分区,装系统引导,但到一半重启,就又不引导,3,没法,先用MHDD默认分区,在删除C盘,分隔6G,做系统不引导,用别的盘做好的系统GHOST过来,依然不引导,,,晕了,,,坐等求大神帮忙

网友:
用MHDD做了下FDISK,重建木用起作用额亲

网友A:
先重建一下硬盘,然后用diskgen分区,分2个主分区,然后删除前面有坏道的主分区,激活后面的主分区就可以引导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重建一下硬盘,然后用diskgen分区,分2个主分区,然后删除前面有坏道的主分区,激活后面的主分区就可以引 ...

亲,方法试了不管用,还是不引导,汗,,,

网友B:
分区可能没激活,重新激活一下,不行重建MBR跟主引导记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区可能没激活,重新激活一下,不行重建MBR跟主引导记录

如你所说也都做了,还是不行额亲,,来个大神帮帮我吧,

网友:
试试用安装光盘安装看看

网友:
低格也不行?挂载其它电脑做从盘ghost试试。

网友D:
用winhex打开磁盘看一下需要引导的分区的第一个字节是否是80.

网友:
前面隐藏一个分区,后面的分区还是要建立成主分区,不能建立成扩展分区,并且要激活。
扩展分区是链式结构,理论上无限可建,但主分区最多只能有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你所说也都做了,还是不行额亲,,来个大神帮帮我吧,

用安装版的XP装一下系统吧,再不行要用MHDD扫描一下硬盘了

网友E:
既然只有一个坏道,而且分区屏蔽了,也就是说硬盘没问题了,讨论的就是装系统的问题了?
装系统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网友E:
硬盘分区,格式化,GHOST是否慢呢,西数还有一个认盘慢的通病。

网友:
这种是你没正确分区及激活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只有一个坏道,而且分区屏蔽了,也就是说硬盘没问题了,讨论的就是装系统的问题了?
装系统似乎没有什 ...

只要硬盘前面部分坏道(这一个坏道也蛮严重的)处隐藏就不会引导了,罗工是不是这种硬盘0磁道引导不能隐藏重建新的引导呀,重建分区表,重建引导,修复引导,低格,之类的都做了,就是不引导,,不晓得,难道这种情况也得要专修盘工具来整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分区,格式化,GHOST是否慢呢,西数还有一个认盘慢的通病。

都正常,没发现比正常盘慢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winhex打开磁盘看一下需要引导的分区的第一个字节是否是80.

这个软件我没用过,不太会用,呵呵

网友(点评):
看80的意思是,看你设置了活动分区没有。

网友:
隐藏啥分区,直接不用就行。从6G 后面开始建立分区,激活分区,重建MBR。

网友:
在diskgen里看看6G后面的第一个区也就是C盘,上面有活动的字样吗?没有点右键激活分区,在重建一下MBR.

网友:
GHOST版不行就用安装版的试试,之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GHOST版安装后始终无法引导,用原版系统安装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随便 用个安装版XP。格下第二个分区。安装5人%然后再直接G个系统进去就可以引导了

网友:
应该是分区没搞好

网友:
分区表出错吧!

网友(2014-08-26):
真心是越看越糊涂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