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SLI DELUXE REV 1.01G不通电

楼主(2014-07-20):
华硕主板M2N-SLI DELUXE  REV  1.01G不通电开关有1.3V其他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1.3v肯定是低了

网友:
看看是上拉电压和开机IC两路

网友:
822上拉排阻

网友:
先查开关针到IO的线路。

网友:
跑开机线路,一般IO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查看上拉信号的822排阻和IO

网友:
看看io可能坏了

网友:
开关电压 确实低啊 跑跑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