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个三星R428 用适配器掉电

楼主(2014-07-20):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    一插上适配器就掉电   关机状态下插适配器可以给电池充电. 有大神遇见过了吗?

网友:
错了 是用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   插适配器就不行

网友:
这还不好修,没过保隔嘛

网友:
查保护隔离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拆了大电容   补了4个330  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上次我改了就不行    干了南桥才好

网友:
直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先换大电容,还不行就查保护隔离

网友:
大电容是通病,不过这款机,还有两个其它问题也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