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卡了

楼主(2014-07-20):
一开机就卡在显示CPU型号,主频上。就不动了。开机电流1.56a,已经换过i/o了、好似没有效果。求思路、

网友:
什么型号都 不知道
。。刷 BIOS  试吗

网友:
补充:机器型号华硕x88s,I/O型号it8502e  0936-jxo,,内存.cpu都代换了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看看USB 接口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吗  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en .USB口。。包括网卡口。我都清理过了。USB口没有对地短路。、大约700欧阻值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独立显卡的话那就换个试试 或者用自带的

网友:
我打电话问我师傅、他说。南桥。北桥、I/O,,看看,,,那么老的机器修,有多少钱。我回答:100+吧,他来一句。那么老的机器了、不值得那么修了。换板吧,,我听到;表示很受伤,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置设备短路了  导致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