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不触发

楼主(2014-07-20):
东芝L600,有待机,按开关上到0.02A,就0.01-0.02A来回跳。EC是WPCE775CA0DG,这个芯片的关键测试不知道,高手指一下,AVCC:3.3V,ACIN:2.6V,时钟两脚有电压。大家谁对这个芯片的复位,片选,休眠信号是哪些,找到ECRST#,CE#,LID-EC#.
现在是直接找EC的NBSWON#按开关有高低高变化。EC的RSMRST#有3.3V,EC和南桥的晶振,两边都有电压,DNBSWON#待机时有3.3V,按开头后,二极管(D30)另一边有3.3V。但是SUSC#   SUSB#都没有。换过PCH桥,一样不触发,不知道是EC和南桥待机时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大家谁对这个芯片的复位,片选,休眠信号是哪些,找不到ECRST#,CE#,LID-EC#.南桥的电压需要测哪几个。

网友:
没人看到吗,再问一下,如果按开关后,DNBSWON#待机时有3.3V,按开头后,二极管( 0)另一边有3.3V是不是说明EC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

网友:
是不是被管理员封掉了,没有回复。

网友:
搞好了发表一下。

网友:
开关键有问题吧,不是的话就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A:
EC复位信号没找到还是?片选最好找到EC的BIOS  那样比较好找一些``南桥待机条件很多不只是3V 5V  ```RSMRST#正常了说明待机南桥的待机没问题了```最好用示波器抓下SLP信号``  如果没有SLP信号再换个南桥试一下 此外还有个INTVRMEN的信号待机下的   看看采没采用这个信号` ` 开启南桥内部稳压源用的``` RSMRST#已经正常出来了 接下来就要看看RMSRST#以后的部分`` 跳变过程跟SLP过程```

网友:
大家谁能说一下这个EC的6个工作条件分别是哪一些吗,供电,时钟,ACIN,片选,知道了,休眠跟复位2个信号帮忙 找找,

网友:
EC,PCH,BIOS刷过,还是不行。故障始终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复位信号没找到还是?片选最好找到EC的BIOS  那样比较好找一些``南桥待机条件很多不只是3V 5V  ```RSMRST ...

S5-ON:有12V,而且RSMRST#开机后有3.3V而且发发出DNBSWON#给了PCH,但是PCH桥没有发出SUSB#,SUSC#,桥换了2个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C:
南桥发出SLP_3 4信号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发出SLP_3 4信号了没?

就是没发SUSB#,SUSC#呀,所以才换PCH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5-ON:有12V,而且RSMRST#开机后有3.3V而且发发出DNBSWON#给了PCH,但是PCH桥没有发出SUSB#,SUSC#,桥换了2 ...

打值了么``  是不是后级短路拉低了```  如果没短路 再换个桥`` `不是重做  是换新的试试

网友:
我换了2个新的桥
,一个EC,EC晶振,谐振电容,PCH晶振,谐振电容,故障依旧,就SUSB#,SUSC#不出

网友:
问一下,ACIN;2.6V会不会偏低,但是论坛很多人修这个机器人测试的时候都是2.6-2.8V左右。

网友:
等结果啊  DAJIAYQI

网友:
测南桥的供电,是不是只要测3.3V_S5的就行了吗,+3V这个要测吗?

网友:
0.01--0.02A来回跳,算不算触发。

网友(2014-08-22):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 按开机0.01-0.02 上下跳

网友:
之前我也曾经遇过这种问题,我没有修好

网友:
同等结果。。。。。手上也有台一样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