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ACER 4535G 电流跑0.1 板号LA-4921P集显

楼主(2014-07-20):
   主板拿来,不开机,擦擦内存,后来可以开机显示了。
  拆开后,发现有发霉的地方,洗板水刷干净,再次通电。电流跑0.1掉电,死活开不了。
  测内存供电1.8V正常。测桥供电0V:

论坛搜了一下,发现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854
也是没桥供电,不过是先要修CPU供电。
我就量了一下CPU供电有没有,量CPU供电没有,这个也没注意,因为我粗略看了一下主板,发现只有一个桥,根据时序,应该先修桥供电。(后面才发现跟那个帖子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导致的)
此桥供电,由ISL6228控制产生,内存供电也是这个芯片控制产生。量芯片供电都正常。
量到11脚1.1V_EN,开启没有,这时候就注意到之前那个帖子了,也是1.1V_EN没有:

此开启是由EC 99脚经过0欧电阻发出:EC_VLDT_EN

EC_VLDT_EN这个用于开启桥供电,总线供电也是由这个信号开启的。
EC在什么情况下会发出这个开启呢,查是110脚VGATE要高电平:

看一看这个信号是从哪里来的:

是CPU供电芯片电源好信号,也就是说只有出CPU供电才会有桥供电。
我心想这个时序不对啊,我这单桥怎么这样。
这时候才仔细看一下主板,发现CPU风扇下面还有个桥。
那就对了,先修CPU供电。
问题其实挺简单的。
量CPU 供电芯片ISL6265 6脚开启有3.3V。
量30脚5VS只有1.2V:

查5VS经5VALW经过U24转换而来:

量U24 S极1.2V不正常,D极有5V,量到G极的时候发现0V,量R239一头有16V,一头没有,果断换个电阻,正常了有5V出来,开机电流跑上去,显示。

感谢之前那篇帖子,没那篇帖子了不会修那么快。

网友:
刚接个一样的机器,,好像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高手啊 这问题都搞定了

网友(2014-08-26):
我也刚修了一个,是6265不稳定,有时能显,有时0.1几,开始摸不着北,以为EC产生VLDT跟南桥有关,看完此贴,豁然开朗,找6265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工作,换之一直测试还行

网友:
这类转换电压应该是很好修出来的,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缺电压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g多发经验好啊。后面的人维修就快了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台,也是没有CPU电,条件都正常,先换个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