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盲修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4-07-20):
  今天,商家送来一个ASUS A42J的笔记本,报故障时适配器不充电,不能开机,电池可以开机。心想可能是ASUS 的通病AC接口坏(前几天换过好几个类似的ASUS笔记本),或则是保护隔离电路不过。报价,收机,开拆。
  拆开笔记本,板号是K42JR,查遍百度没图纸,也没点位图,迅维网也没同样故障的维修记录,(呵呵,习惯动作看看,能否有相同的好省事),主板零件也没编号,迅维网有个表示K42JR的图纸,下下来跟主板对不上。哎,只有盲修了。
   检测主供电电流检测电阻(这个最好找),有19V,保护隔离电路过了,查隔离管,是真的大流量19V电压。证明保护隔离电路没问题,应该充电芯片也没有问题,这是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应该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的问题了,直奔ACOK信号,查充电芯片(MB39A132)的PDF图,4脚是ACIN,1.38V,对的,查ACOK信号0.48v,对的,这就怪了。跑线路吧,就是下面这图了,自己手画的。最后的-ACOK信号没跑去哪,反正短接1,6脚可以开机,2脚没电压,先换电阻,还是没电压,换六脚双管,一下ok。这个-ACOK控制两路信号,一路控制保护隔离的VGC转变成大流量的AC-SYS,一路转化成正真0V的-acok给KBC芯片。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  不过没解决啊

网友:
不是吧楼主,图纸论坛就有。

网友:
楼主你拍的这照片也太给力了吧!一点都看不清

网友:
很NB了   没图纸自己都能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