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1T-S2 怪

楼主(2014-07-20):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GA-G41M1T-S2 ,刚开始时上电保护,就直接测CPU场管,发现有一个短路,直接代换了,以为正常了,就不上U测,好,不短路了,时钟正常,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先不管它,上U,想不到上U,触发掉电,不上U又不掉,真是闹心,请问各路大师支支招,拜托了

网友A: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吧,先加焊i一下电源管理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吧,先加焊i一下电源管理IC。

现在把CPU IC拆了也是一样,上U就保护

网友:
查看焊盘是否有连锡,查CPU各MOS管和电容是否正常,对CPU座上灯座

网友B:
MOS管如果经常烧,就要看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C:
换个cpu试下没准u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试下没准u坏了呢

换了3个还是无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OS管如果经常烧,就要看电源管理芯片了

我把CPU供电IC拆了,上U还是一样会断电,场管阻值都一样,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把CPU供电IC拆了,上U还是一样会断电,场管阻值都一样,正常

你确定,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了,直接上U?
如果你这样做的后果是,CPU烧了,MOS管烧了,12V滤波电容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了,直接上U?
如果你这样做的后果是,CPU烧了,MOS管烧了,12V滤波电容爆了 ...

我是把IC拆了然后上U的,没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把IC拆了然后上U的,没问题呀

请问,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了,PWM电路的输出电压谁来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了,PWM电路的输出电压谁来控制?

正常的情况下,G及没电压控制,场管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情况下,G及没电压控制,场管是不会导通的

有的板不是,例如华硕。
上MOS管G极没电压,MOS管不导通,12V电流过来就爆12V滤波电容。

网友B:
楼主拆电源管理芯片,直接上U测试,这做法是完全错误,也是很危险的。例如电容爆了,液体进眼睛就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电源管理芯片,直接上U测试,这做法是完全错误,也是很危险的。例如电容爆了,液体进眼睛就麻烦大了 ...

这个我明白,我这是测到各大场管正常后,才冒险这样做的,没办法,只能这样排除

网友B:
你有CPU假负载就先试下。测到桥的对地阻值,测CPU供电电压。

网友(点评):
搞定,最后还是翻出一个ISL6312 代换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CPU假负载就先试下。测到桥的对地阻值,测CPU供电电压。

CPU供电12V短路,1滤波电容,2上MOS管,3电源管理芯片。
还真没发现其他的,华硕945,965主板除外。

网友:
撤掉电源管理IC,上U测,还没干过。

网友:
拆掉电源管理ICcpu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