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1V不触发。。

楼主(2014-07-20):
前几天修了一本,华硕K41V本来是显卡问题,加焊完后解决,客户那走后,过了两天说屏幕闪屏,然后我们拿过来从做了显卡,做完后不触发了。郁闷, 别的地方没有动,显卡摘了还是不触发,该怎么办?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一步一步量,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图纸的干活了

网友:
排除显卡问题了就查电路,有些本BIOS坏也会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一步一步量

网友A:
先刷个BIOS,再继续查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重新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再继续查

同意楼上的  先软后硬

网友B:
华硕的主板分什么型号,是不是BOIS资料刷错了

网友:
量下是不是显卡旁边的电阻和电容焊坏了

网友:
显卡坏是坏了,但是显卡摘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分什么型号,是不是BOIS资料刷错了

  没有,就没有刷BIOS,来的时候还能亮,但是闪屏。

网友:
试过屏好坏吗?

网友:
查下 开机电路吧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BIOS问题  BIOS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  客户拿走了,不修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应该是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