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万能电源模块问题

楼主(2014-07-20):
一个三星显示器,有人修过,电源IC去掉了  不知道型号。
但是线路板上有定义。另外  没有开关管。
大家帮我看看怎样改万能模块?

网友:
应该是3842把    看定义像

网友:
不是 3842  看错了

网友A:
买模块的时候都有说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模块的时候都有说明呀!!!

同意,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应该是ice 2qr0665

网友:
一个接大电容的负极 一个接开关管中间脚

网友:
绿色接300V大电容正极, 黑色接大电容负极 白色接光耦4脚   , 红色接IC供电  黄色  接MOS管D级

网友:
不好用  我用过

网友:
是三星E1920吧。芯片应该是楼上说的ice 2qr0665,另外两个47V稳压管很麻烦,弄不好就烧芯片,烧了我三个芯片。后来我直接拆了两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