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20CW9白屏求助

楼主(2014-07-20):
今天自己去找人拆开了!!
电源板电容鼓了 3个16V的换了,电压恢复正常 通电正常,开机继续白屏
一个能显示的板不过驱动配不上220CW的  连上后还是白屏  结论屏的问题
问下各位大大们    这还有修的必要了么,

网友A:
驱动板排线供电5V有没有?量量排线口有没供电。 然后再看看逻辑板有没短路,保险,还有元件电容。白屏真的不可怕。

网友(点评):
还是维修员可爱,老板又是直接叫我买他二手的,自己的卖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排线供电5V有没有?量量排线口有没供电。 然后再看看逻辑板有没短路,保险,还有元件电容。白屏真的 ...

老板说98的都修不好,我现在反而特想把它修好换屏都想,我就是牛脾气啊,真心请教下 这屏还能修起来么,买屏现在时什么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板说98的都修不好,我现在反而特想把它修好换屏都想,我就是牛脾气啊,真心请教下 这屏还能修起来么, ...

买屏不如换新的了。 就那问题绝对不是屏坏。只是逻辑板出问题而已。修起来也就半个多小时。这个问题一般80-100块钱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屏不如换新的了。 就那问题绝对不是屏坏。只是逻辑板出问题而已。修起来也就半个多小时。这个问题一般8 ...

是啊 当时维修员想修的,老板直接拿了个显示器开机告诉我好的,然后用我的屏上去还是白就说我屏问题没救了 叫我买它有个二手的,还有问我这台卖不卖,   这只是屏有问题没坏是么?
特别市维修员说型号不对,老板好瞪眼,让我好不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当时维修员想修的,老板直接拿了个显示器开机告诉我好的,然后用我的屏上去还是白就说我屏问题没救 ...

真心不是屏坏。。白屏只能是因为没信号电压

网友:
有能修的么,求修啊,我重庆大渡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是屏坏。。白屏只能是因为没信号电压

我去问了下我们这电脑城的,  他说换了一个能用的显示器,然后把我屏换上去亮了还是白屏就是屏问题没修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还有听见白屏直接说不能修的,换屏我也要修

网友C:
先试下屏是好是坏 或者查下屏是否有5V电压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试下屏是好是坏 或者查下屏是否有5V电压输入

应该是试了一个能显示的显示器,上我的屏亮了还是白屏

网友:
修电脑真的要细心啊

网友D:
最好上个图看下    屏供电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个图看下    屏供电有吗

我不懂啊  屏供电时在电源板上还是屏里面啊?

网友:
今天准备再去石桥铺看看,感觉屏上得问题他们就不给修,真是屏坏也可以查屏供电,MUC  升压芯片,很多地方啊

网友:
直接使用+5V给屏供电,检查屏上面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继续检查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电路是否正常?还有要注意如果是更换过屏的机器,还要考虑屏线是不是配接正确。

网友:
白屏故障,换过驱动板和屏线,还是白屏,确定了屏的故障,那就先检测屏上的保险有没有烧,或者有什么地方短路没有,然后再查上面几大供电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