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X60S不充电

楼主(2014-07-20):
一台ThinkPad X60S
笔记本
不充电,换过主板 换过电池 电源都换过 还是不充电,板子换到别的机器上可以充电裸板插上电源前几秒可以充电,10秒过后就不充电了 。求教一下十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学习一下

网友:
换过主板 换过电池 电源都换过 还是不充电?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怪异

网友:
修充好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