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tx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7-20):
现在的pc atx电源 短接pson 和底线 就风扇动一下就没有了,要一直短接着才会一直有5V 12V输出的?
我记得以前只要短接一下就ok的
有一个小pc电源,想改成直接有输出的。

网友:
楼主你确定见过短接一下不需要保持即可持续输出的ATX电源?

网友:
绿线不是短接一下就可以,开机绿线是拉低的不是拉低一下。开关在开机时是高低高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