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技嘉不过内存,小弟有绝招。不喜勿喷哈。

楼主(2014-07-20):
主角技嘉ga-p31-ds3l,故障表现为滴滴叫。又是不过内存。嘿嘿,技嘉主板不过内存是有通病滴。

诺,就这119和120两个脚。对地打值,120脚为595,119脚为1,断线啦,哈哈。搜索smboata。

是时钟芯片的55脚。为了方便,我是直接飞线,虽然丑了点。

飞好之后再打值

都有了。上CPU,上内存,顺利的跑过内存。维修结束。

网友A:
我觉得这样飞线不太好,线会碰到机箱固定铜柱的,而且不能旋螺丝了,还是按我画的红线飞线这样不影响旋螺丝。

网友B:
飞的线的确有点丑,而且不应该占人家镙丝的洞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的线的确有点丑,而且不应该占人家镙丝的洞洞。。。

额,好像是哦。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飞线不太好,线会碰到机箱固定铜柱的,而且不能旋螺丝了,还是按我画的红线飞线这样不影响旋螺丝 ...

有道理,改了。

网友C:
我的有个卡c1 修不出来没有思路呢 内存条件都量哪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有个卡c1 修不出来没有思路呢 内存条件都量哪正常

条件正常就是BIOS,桥。还有就是示波器看一下南桥有没有发出读内存的指令。没别的办法。

网友E:
飞螺丝孔了,怎么上螺丝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少上一个螺丝也可以呀。

网友:
居然是断线? 好少的故障

网友:
还是查到断线的地方补好的好。实在找不到,尽量飞短点好。

网友F:
飞线太长了,有碍与美观。不如找到断线处,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飞线不太好,线会碰到机箱固定铜柱的,而且不能旋螺丝了,还是按我画的红线飞线这样不影响旋螺丝 ...

这个螺柱可以去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条件正常就是BIOS,桥。还有就是示波器看一下南桥有没有发出读内存的指令。没别的办法。

C1档内存,说明内存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才是正道。

网友:
还是尽量找找哪里断了线吧,

网友:
原来是smb 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螺丝孔了,怎么上螺丝

改了。OK。

网友G:
没有比这更近的线路吗

网友H:
螺丝一锁紧线不就断了?

网友:
对着图纸飞线方便多了,台式主板就是有图纸的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比这更近的线路吗

这好找。你可以对着图纸研究一下。好像技嘉都是这吊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螺丝一锁紧线不就断了?

恩。一锁就断了。所以走另外一路了。

网友:
简单明了  楼主真好

网友I:
是SMBDATA,错了个字母,不过这不算通病吧。。

网友:
什么是SMB呀?

网友:
不是一般的丑呀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吧

网友J:
这断线的还是比较少遇到了。。应该不算是什么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断线的还是比较少遇到了。。应该不算是什么通病吧。。。

技嘉不过内存的 ,我修的10片有7片是。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线太长了,有碍与美观。不如找到断线处,补线

费时间。。修好也才3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SMBDATA,错了个字母,不过这不算通病吧。。

我修过得技嘉不过内存。10中有7.所以。。。不解释。

网友K:
楼主能共享下图纸就更好啦··································

网友:
台式机主板维修价格太低了,随便修好能用就可以了,不管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共享下图纸就更好啦··································{:4_132: ...

这板子的图纸我也没有。我用的是别的2代主板的图纸。用的是同一个时钟芯片。

网友:
飞线  有点坑啊  得换个地

网友:
对着图纸飞线方便多了.

网友:
这线飞的太霸气了

网友:
看不懂。讲中文。

网友:
确实飞的不是很美观,找断线的地方补起来应该更完美吧。

网友:
很好,又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smbdata去了许多的地方,楼主是一个个试的吗

网友L:
技嘉现在新主板都用ITE8512E I/0了哦

网友:
现在这种3代内存槽断线的还挺多,2代就少了

网友M:
大哥!这样敢交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哥!这样敢交差吗

为毛不敢。30块钱。你想要什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技嘉现在新主板都用ITE8512E I/0了哦

飞的是时钟。不是IO

网友:
飞的线的确有点丑

网友:
,,w你这个方式是好啊,只不过,,客户应该是不想看见之么长的线吧

网友:
飞线    楼主就没查查是哪断线了 直接焊好

网友:
补线最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