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7-20):
前二天客户送修一台三星上网本N148.
拿来的时候客户说使用过程中会掉电。
直接拆机。
发现EC有进水(已经起毛了两个脚)干了。
心想不会是这里问题吧,那么便宜得让我占了噢,心里高兴,跟客户报了价格。客户同意。
直接用铬铁将进水的地方扫平。
装机,测试。
进系统,开LUDASHI,CPU温度50度左右。跑了半小时没发现掉电(机器来时没有试机)。速度的联系客户说修好了()明天拿机器。
关了LUDASHI打开KUWO听音乐又去修另外的机器
吃饭的时间到了,再去看了下机器,屏没显了,只一个电源接示灯亮着(以为是省电了)按了下开机键又从新启动(不是省电开机的顺序)。
心里有点疑惑了,省电不是这样的,莫非机器还有别的问题。整度的联系客户,明天取不了机器。
接下来慢慢测试发现:不开任何程序,开机时间在1个半小时左右掉电(稳稳当当的时间),不掉电的时候任何动作都OK,任何功能都OK
心想不可能是那个电压不够吧:拆机查所有电压,仅对一个0.89的电压有疑惑(心想有可能是省电版的CPU可能只有这个值),没有理会。
在量的时候无意间摸到CPU背面的南北桥————烫,非常烫。超过一般的烫。心想不可能是桥的问题吧!!!
开机一个小时才会掉电,加上芯片又烫。纠结了几个小时后,还是再次拔通的了客户的电话。加价,原价搞不定了,整呢就更换芯片,不整呢直接拿走机器。
客户也爽快,说修嘛。订芯片,拿货,更换,冷却,上电~~~~~修过这个板子的兄弟伙都知道结果了

没好~~~~

芯片还是那么烫,装机测试跟心里想的一样,机器还是要掉电,不过这些是掉的时间更短了,十五分种左右就掉了。心里在想不可能买到坏芯片了吧(旧的重植球50元)。
本着坚持不放弃的原则
在心情稍微好一点的情况下再次拆了主板。裸板上电,掉电,电源灯要亮电源通电灯要亮,其它灯熄。感觉电压没有掉完。速量各电感发现L8 1.8V无电压,CPU电感无电压。速找图纸,掉点位(零件没标位置:Q)。
速查TPS51117,细查之下直走了弯路,这个芯片是顺时针数脚的。开机时1.82V没问题,掉电的时候OV。更换后无效,连MOSE管都一起更换了,4A电池怕带不起负载。 无果

查开触发信号第一脚(整了半,对照图纸点位。板子上标的第1脚是第14脚
开机时1.85,掉电后1.43(最高值,一直跳)追查R182 R181(板子上未打上料),一边5V未变,一边在跳变。拔电量电阻,值正常。测量对地二极档300多,正常。电阻旁边有一电容。

再看图C769对地,速度拔掉。再加电,R182两端5V。裸板开了二十分钟,没出现掉电,芯片还是烫(没想通,怎会如此设计)。CG82NM10
装机测试,开机3小时多了,没有出现掉。
结论:电容C769坏掉,误更换CG82NM10芯片,多着了50大洋 :Q

如果下次有兄弟伙修到些机看能不能帮兄弟伙省掉这50大洋。

网友A:
文章写的不错,就是没图啊!看着有点不爽,这意思就是电压过低导致桥发烫的呗?

网友:
有图有真想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章写的不错,就是没图啊!看着有点不爽,这意思就是电压过低导致桥发烫的呗?

不是,修好后,桥一样的灰烫

网友:
桥烫应该是正常的烫

网友:
内存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这个你修下多少钱   我前两天收了一台    好的 能用 就是开关键 坏了  改成按键的       其他正常

网友:
飘过 学习一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思路,下次遇到直接换了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N148,开关键坏

网友:
是内存供电不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