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D7552DPS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7-20):
LD7552DPS用什么代换?

网友:
用SG6841 第四脚换成30K的电阻啊

网友:
最好用一样型号的咯~

网友:
你能6841能代出来,就见鬼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好像要该线路

网友:
这个芯片很好找,其实不用代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 刚好可以学习下 下次好用到

网友:
7552和2269一样,用6841代换,改4脚电阻为20-2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