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绿块的问题

楼主(2014-07-20):
硬盘可以用,有点慢。用MHDD检测,有30多个绿块。这个绿块怎么修复。新手求解答

网友:
铝块影响不大,是在不行就砍掉

网友:
把重要资料备份然后低格

网友:
DM 低格之

网友:
绿块就是有点慢,需要专业工具,扫描加表。
或者分区屏蔽不使用。